DELL 通病???请教~~

楼主(2016-12-07):
14-5457 刚接的本,待机0.01,不加电,拆机放下电池就好了。这种机器遇到无数个了,而且这种机器过几天还会返修,回来继续放电就好。
这个到底什么问题啊? 谁修过

网友A:
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原因

网友:
放完电,刷个BIOS就好饿了

网友:
这个情况尴尬,先让客户用着说,过了一个月没事就好了

网友:
RTC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的原因

我要知道问题就不来问了,直接发个攻略贴了。 哥哥

网友:
rtc电路,pch都有可能

网友B:
见过很多了 直接更新官方的bios 就可以了 ,尤其是 win10 升级后 做过补丁的就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刷BIOS看RTC电路吧

网友:
貌似就是通病

网友:
下个官方BIOS ,升级

网友C:
小南桥问题,换了可根治

网友:
南桥复位问题把     就想IBM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南桥问题,换了可根治

你搞笑呢吧?  你修过这个机器么??你给我找个小南桥看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很多了 直接更新官方的bios 就可以了 ,尤其是 win10 升级后 做过补丁的就会出这种问题

谢谢,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 bios rtc 南桥实在不行就把bios电池不装和客户说好

网友:
感觉和ibm的某款系列故障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