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的机器 EF=DL 813可以用什么换

楼主(2016-12-07):
E47A的机器 EF=DL 813可以用什么换 是这个芯片旁边一点进水了 开机就掉电 清洗后换了一个624的电阻 现在开机没有反应了 待机是0.01v 芯片只有一个18v 没有其他电压了 手上没有EF=DL这个芯片 想找一个代换的
芯片

网友:
来自: 中国
内存供电芯片,rt8207L,买新的吧

网友:
EF=XX 都可以代换

网友:
没有一样的 准备订货吧

网友:
你下载个图纸看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