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有时通电不显

楼主(2016-12-07):
4750G 有时通电不显,时开时不开,剧BIOS, 加焊显卡,客户用了两天,故障依旧,最后看了贴子,改集显好了,可能是显卡不良了,装机又不认硬盘了,测硬盘电压有,然后有四个信号进了南桥,加焊南桥就能认硬盘了
问:只要CPU旁边有集显供电的电感就能改集显吗?
改集显

网友:
楼主改好了吗?有些机器去掉独立显卡大电感直接是集显显示了

网友:
我见过的 有核显的都有单独的供电电感。 理论上CPU或者北桥支持集显或者核显就应该支持,但是有可能需要刷BIOS或者改设置

网友:
看机器是不是双显卡了

网友:
CPU旁边有集显供电的电感就能改集显吗 ?? 大多数的机器都有改法 有些操作简单 有些很复杂

网友:
有的只要断开独显供电可以有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