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换硬盘

楼主(2016-12-07):
iPad4换硬盘后开机白苹果变形了!变扁了!也能开机,就是时不时的后重启。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没遇见过  首先要排除焊接质量、硬盘、底层这三方面,因为换硬盘造成的   排除后再查别处

网友A: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woaimeinv5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B:
再刷一次,logo就不变形了,多刷几次,就不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刷一次,logo就不变形了,多刷几次,就不死机了

现在确实是不变形了,还是会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听说解除ID好好多RMB啊,你咋么有公德心,以后就免费解ID

论坛禁止胡乱回复的灌水评论。

网友:
灌水,看不出来吗?

网友:
重启 是因为I2C总线引起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C:
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2017-02-26):
引用 网友C:
硬盘有问题也会这样。

你的头像真乔巴

网友:
有可能是没有焊接好呢

网友D:
是不是把底层写错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把底层写错了啊

估计不是吧,底层错了的话,不会是这样吧

网友:
苹果都压扁了...

网友(2017-04-02):
是不是显示部分问题,重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