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全是集成化主板了,,怎么修哦

楼主(2016-12-07):
4合一CPU,有些内存都集成了,还有硬盘也有集成的 。。。。大多都是CPU虚焊,,但是只能加焊下,,,更换太贵了成本
cpu

网友:
没办法 客户都不舍得出钱 换本呗 很多U坏的 特别是dell 几款

网友:
集成的越来越多,修复的成功路越来越少,客户动不动就不修,钱难挣,屎难吃。

网友:
现在的电脑没有好修的了!

网友:
有同感!有什么转型的路吗?

网友:
成功率会越来越低,不好搞啊

网友:
如此的板子没有很好的办法 换板子 ……

网友:
修你是不可能的了,一体的u,太贵,换不起

网友:
没有更好的办法,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这不更好直接换板,成本这么高是谁也得换。

网友:
我现在也是在修一台。。全集成了。修的蛋疼。。

网友:
对啊 现在的生产厂家都太坑了 唉。。。、

网友:
现在还板子贵了都赚不到钱呀

网友:
一体U坑啊 那种长的做不好就弯了

网友:
提高价格,换主板,慢慢的客户也就习惯了。

网友:
集成度太高难修。

网友:
这中板子 怀疑CPU坏 都不加焊了 直接去交换 动了桥还不好换

网友:
要换个角度思考,如果是U坏了,就交换,或者买新板子,客户总不会因为1000左右一块板子,换整机的,很少换整机的客户

网友:
让客户换 不换就装起来

网友:
4代的U太贵了,也不好换。NND

网友:
换板来的快

网友:
集成在高,就两手,修 到 换 . 还有一个就是报费。

网友:
现在修的不全部是这样的 占的百分比还不算大 等以后会有办法的 件也会便宜的

网友:
这个没办法 要嘛换桥 要嘛换板子

网友:
现在本地都有交换主板的,一般都交换

网友:
没办法 在过几年准备转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