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不出显卡电压,板号LA8671P 1.0

楼主(2016-12-07):
前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本子联想S230U,开机到0.14A掉电,拆开主板后,到时都是松香膏,一看就是同行修过的,先在网上下了两个BIOS,刷上,故障一样,后来查到1.5V短路,这个是板在内存,8个颗粒,都一一拆掉,不短路了,然后装上,开机电流跑到0.7A,PQ1005第四脚对地电阻为0,拆掉PQ1005,一样的短路,没办法,拆掉供电芯片PU901 NCP6132A,不短路了,在料板上拆一个装上,一开机还是这样,,最后量到59 50脚对地只有4欧,13 14脚对地也是一样对地只有4欧,由于没有料板,不知这个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现把图纸附上~~

_LA-8671P r10 20120727.pdf

网友:
一路下去看看 下路是什么不就知道了、

网友:
估计都是换板吧,没人接了~~

网友:
估计是CPU是坏了,今天退给客人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的控制电压是从CPU出来了,都对地只有4欧,要么CPU坏,要么前一个同行加焊过,爆珠了!!!早上退给客人了,NND白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