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IPXBSW-GS 1.03进系统运行缓慢,不认硬盘

楼主(2016-12-07):
接到一台惠普台式机,客户说系统慢,上电开机进了win10系统,双击我的电脑一直没反应,右击刷新也是很慢,心想应该是系统坏了吧,开始装系统,再次测试双击我的电脑还是很慢,看了配置500G硬盘。4G内存I5处理器不低呀,换内存,换硬盘还是一样,没思绪了放一边了,到第二天加焊桥试试吧,整块板只有一个桥用散热片压着,拆散热片加焊,再次上电测试不认硬盘选硬盘启动显示找不到硬盘,最后看到有个选项旧引导被禁止了,要打开这个选项要关闭安全模式,调试好了保存开机进win10系统了,测试双击我的电脑反应快了,右击刷新确实快了很多,看电影也很流畅烤机两天,客户已拿走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桥的问题吧 估计回复一下BIOS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应该OK

网友:
UEFI引导的问题吧。或者硬盘分区。

网友:
是加焊好的 还是BIOS里设置好的

网友:
不认硬盘的设置好的,系统运行慢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是引导没设置好提示未找到引导设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