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3 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6-12-07):
华擎H61M-VS3 V 1.02 关机不断电   刷此BIOS 解决

H61M-VS3(1.70)ROM.zip

网友:
下一个试试

网友:
学习了,加分鼓励!

网友:
关机  又重启  按电源就没问题了   刷BIOS就好了吗?

网友:
确实试过刷Bios刷好的。。

网友:
这个BIOS官网上应该有的

网友:
BIOS也会导致这问题,现在BIOS越来越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