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的低电压BIOS 刷新方法。。。。很有用!!!

楼主(2016-12-07):
遇到一个宏基E5-511G  电流卡在0.4不动,,判断为BIOS问题,,,BIOS型号是W25Q64FW,结果用我的500P 提示厂商不匹配,,,换了很多都不行,论坛一查 很多都遇到一样的问题,500P 600P,说的不支持。。。要买转换座。。。郁闷,,,客户又急到要,没办法 最后选择W25Q64DW,刷写成功!!!虽然不是什么技术贴,但是很实用。。。。

网友:
不知道809F能不能擦写。。。。。。。。。。。。

网友A:
低电压BIOS是什么意思,是不用3.3v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BIOS是什么意思,是不用3.3v了吗

1.8v,我修好一台,想备份,编程器怎么搞都让不到心片,最后装回去测量下1.8V,仁宝的板,忘记了是什么牌子

网友:
RT809F应该可以吧

网友B:
用希尔特怎么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现在更新的也快 我们的硬件也要更新了

网友:
不知道我的809F行不行

网友:
当年500P把我折腾死了 现在再也不用希尔特了 太贵 真心没809好

网友:
呵呵,我的TL866CS就可以

网友:
真的吗?下次我也去试一试

网友:
好像还没碰到过1.8V的

网友C:
还没有遇到1.8V的BIOS,不知道RT809F行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希尔特怎么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希尔特没有这个问题,只是809F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先记下来    用的普通的座子吗  好像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BIOS是什么意思,是不用3.3v了吗

有些BIOS 1.8V供电

网友:
买个转换板子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尔特没有这个问题,只是809F会出这个问题

西尔特刷不了的,上次500P问厂家,直接说不支持,不给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遇到1.8V的BIOS,不知道RT809F行不行。

十块钱买个转接板子可以了

网友:
我上次就碰到了,能读啊,结果怎么也写不进去,碰到1.8V的都不敢刷了,那转接板长啥样呢

网友:
现在新本喜欢搞名堂,25L6473 之类的

网友:
暂时还没遇到,谢谢提醒

网友:
809h可以直接选电压

网友:
低电压BIOS,我能说我刚听说?

网友:
DW 应该是正常电压还是低电压的型号?

网友:
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TL866CS好像也不行,上加碰一个ASUS也是1.8V死活刷不了。

网友:
这是什么刷bios的软件   好牛逼的赶脚

网友:
这个还是很少见的,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电池技术突破不了,只能到处省电

网友:
其实不一定要一样的型号才可以刷成功,只要能刷的都可以

网友:
ASUSX553MA BIOS也是1.8V  但是可以用RT809F直接刷写

网友:
以后肯定会遇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
有一次修到一台忘了什么机器了,不开机的,当量到BIOS芯片供电只有不到2V还以为找到故障了呢,打开图纸才发现是低电压的,从那时才知道现在有低电压的BIOS芯片。

网友:
你这个是换了个BIOS?

网友:
好经验 支持R809可以刷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 错 多谢分享

网友:
网上买个转换板。。备用

网友:
淘宝有转接座子买吧

网友:
还没发现 长见识了

网友:
W25Q64FW与 W25 Q64DW到底有何差别?

网友:
没遇到过,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还有1.8v的? 没见过 讲过的都是3.3v

网友:
bios好像只要引脚定义一样,都可以互换吧

网友:
学习过程中用了

网友:
有的时候CFON这个的,我直接找厂家 在找几M就好。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

网友:
现在的编程器完全不够用

网友:
一直在用809H没有出现这种问题。镇海没有注意过低电压的BIOS芯片。

网友:
我普通都可以啊

网友:
还是很值得学习

网友:
我的也是报错,

网友:
后面不管跳过要吧写进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RT809F。可以查下这个零件

网友:
下次按楼主的试试!

网友:
tl866表示无压力

网友:
刚好有一个机子怀疑是BIOS问题,但一直刷不了。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我去,神器809F也不行啊。

网友:
1.8了啊,还没有遇到。如果将来都1.8的话,就要换设备了

网友:
上次有个华硕的机器,一开始我也以为bios供电不正常。后来看了点位图上的命名才知道事正常的!rt809f很少遇到不能刷的bios。。。以前的希尔特放在角落几年了!

网友:
学习了 长经验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遇到过 没搞定 哎

网友:
我之前也是 认不到 后面换了刷码器才好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过低电压的BIOS,以后碰到就不会抓瞎了。

网友:
驱逐分析的不错

网友:
昨天看帖子一个大哥搞低电压BIOS 是用高电压版的代换 然后把BIOS的主供电 断开 飞上一个3.3

网友E:
把bios第8脚,飞一根线,到主板的1.8v就可以了
ltbhao
有我那样方便吗
详情

网友:
换个编程器,,,,

网友:
升级一下驱动程序

网友:
楼主是希特500P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bios第8脚,飞一根线,到主板的1.8v就可以了

有我那样方便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低电压的BIOS  我用的minipor

网友:
越高端的产品越毛病多 我这个200多都可以刷的

网友:
这个BIOS 好多都不认,都要换芯片,我上次遇到的也是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