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问题

楼主(2016-12-07):
为什么台式机越用越卡   怎么破  而且反应也越来越慢

网友:
硬盘没有问题  显卡也正常  有没有人帮我解答一下  本人自学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内存不够了也有可能

网友:
直接换固态硬盘

网友B:
硬件一直不变,软件一直在更新,变慢是很正常的。要么升级,要么直接换高配置的。

网友C:
配置低了的缘故,软件要求的配置越来越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置低了的缘故,软件要求的配置越来越高

配置不低啊   玩LOL开高特效FPS120多   就是反应慢  开始还挺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置不低啊   玩LOL开高特效FPS120多   就是反应慢  开始还挺快的

你的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系统试试内存不够了也有可能

系统我自己装了好几次  都是用两天就变慢

网友:
金士顿120g的   用了快不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件一直不变,软件一直在更新,变慢是很正常的。要么升级,要么直接换高配置的。

但是也没有这么快吧   是不是我哪个硬件坏了

网友D:
I5二代   GTS450 显卡  4G 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5二代   GTS450 显卡  4G 内存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呢,用的是机械硬盘还固态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呢,用的是机械硬盘还固态硬盘?

固态 硬盘扫过的  没发现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是也没有这么快吧   是不是我哪个硬件坏了

重点检查一下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态 硬盘扫过的  没发现问题啊

个人感觉还是硬盘问题,建议换一块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