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同行发来Y50 70触发亮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12-07):
板号先来一张

同行是整机发来的  接机直接通电 触发  亮LOGO后1秒掉电
接下来开始拆拆拆  当把电池拆掉后  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一切正常
测量电池  没有电了  用可调给电池充电也充不进
怀疑电池有问题引起的 订电池 到货装上 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但还是有问题  进系统后 充电3秒钟 就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了
不过保护隔离了  在插上电池的情况下测量保护隔离

隔离管G极19V  没分压   PACIN无电压
因单适配器可以开机  不怀疑PACIN没产生
查ACOFF   以被EC抬到高压平 拉低了PACIN
问题找到了  ACOFF在适配器电压存在异常的情况下
被EC抬高  关闭AC供电  转由电池供电
由于此机在关机充电的时候 也是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将范围锁定在充电电路上
在试机的过程中  机器在关机充电的时候  可调电源出现过一次
过流灯亮的情况  电压也有短暂拉低
怀疑充电管或放电管 有漏电 或软击穿的现象
将放电管 和充电上下管全部更换  故障修复

PQ303  是放电管  PQ310  PQ312是充电上下管   全部更换后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 以正常进系统  用得原机的电池
也正常充电了   维修完毕

 会员326997300鑫豆2024-11-12 09:23
 会员6758402元2023-6-16 11:16
 会员6248512元2023-2-8 17:29

网友A:
可以的讲得很到位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讲得很到位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豁然开朗?  莫非一下就看透了人生的节奏

网友:
有漏电 或软击穿的现象  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B:
电池不是白订了

网友C:
就是说上电池不能正常工作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不是白订了

电池可以退的    7天无理由退货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上电池不能正常工作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恩是的   不能说百分百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可以退的    7天无理由退货的  哈哈

用什么理由退

网友:
卖家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不需要理由  想退就退  你不知道吗

网友E:
白订了一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白订了一个电池。

电池可以退得   亲

网友:
我若遇到此类故障定时查不出 真正会技术的 呵呵

网友:
白搭一块电池。。。。。

网友:
软击穿的确实不好测

网友:
楼主这技术实在是佩服

网友F:
电池的运费得自己出了 呵呵

网友:
对于小白,仍然不是太容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的运费得自己出了 呵呵

运费没几个钱  才10块钱

网友:
好帖子技术好思路清晰,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G:
桌面那个美女是谁?

网友:
运费怎么算?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PQ303

网友:
句容还是一如既往地强悍啊

网友I:
这种问题不好找,是我就以为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桌面那个美女是谁?

她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问题不好找,是我就以为电池有问题了

当你换过电池后就不这么认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怎么找不到PQ303

在仔细看  仔细看

网友:
比较烦充放电电路,怕修的不加电了

网友:
老大秒的好,杠杠的

网友:
我上次有台故障一样的就没有修好       ACOFF#为高  那下次有戏了

网友:
适配器不开机acin也是对的尼如果

网友:
这个一般都以为电池不行

网友:
不讲了,一个字好,以后有机器就发给你修了!!!江苏盐城建湖的。

网友:
好帖,分析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过硬 值得学习

网友:
说的很清晰,讲的也到位

网友:
这个贴子不错,有营养

网友:
似坏非坏最难修

网友:
上次修到个DELL的不充电,换充电芯片也充一下就不充了,看到版主的贴子我也试试,谢谢

网友:
手上有台上电池就掉电的,有思路了,哈哈。。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种问题很少见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J:
电池退了 运费10块 还能保住60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分析到位,,这种机子真不好找问题

网友:
运费险推出后,淘宝退款率激增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池退了 运费10块 还能保住60

哪有  电池168买的

网友:
电脑里的美女才是亮点。

网友:
专职版主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技术,刚刚的

网友:
放电管跟充电上下管异常为什么会关闭AC供电?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种故障电池都比较冤

网友:
前几天修到一个  也是这个情况  一样的故障  找看到这个帖子我就不用研究一个下午了。。。

网友:
现在电池充放电这一块 经常坏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能修同行机器 技术不错了

网友:
分析得到位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我上次修个DELL跟这故障一样,是电池坏了- -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多谢分享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不错 会看图纸就是好

网友:
谢谢分享  充电这毛病 烦呢

网友:
退电池吧。。

网友:
观察的很仔细,维修思路很明确

网友:
这个好。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能不能算是通病呢??

网友:
修的很好,快速!

网友:
对保护隔离线路分析得不错!

网友:
屏幕上的妹子有点眼熟

网友:
充电模块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 加分支持下

网友:
感谢分享。手里也有一个这机器

网友:
修的可以,有思路。以后可以先考虑冲电管,后考虑电池!

网友:
实打实的技术贴

网友:
白定了一块电池

网友:
白订一电池

网友:
我也一台能放电     不能充电

网友:
分析的透彻,很好理解。。

网友:
这样的不大好修 问题不好找

网友:
出个运费。把电池退啦

网友:
讲的很明确    值得学习

网友:
最终解决了就是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池退了 运费10块 还能保住60

他那个是山寨的!

网友:
牛掰了!楼主厉害楼主威武!

网友:
去迅维实地学吗?

网友:
恩   先远程学一下  在去实地  也可以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K:
强拉隔离保护能不能开机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强拉隔离保护能不能开机

不用强拉  单用适配器 就可以开机

网友:
这个机子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
这个要多看几次消化一下。。谢谢。

网友L:
击穿??电流过大,然后EC发出ACOFF切断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击穿??电流过大,然后EC发出ACOFF切断供电?

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楼主大神 最后还有福利!加分

网友:
电池充电和放电都不能正常使用,原来是放电MOS管和充电MOS管都存在有问题。

网友:
好厉害的说。我有个G50的不过保隔

网友:
楼主 维修思路清晰 厉害 厉害

网友M:
这个情况放电管可能不需要换.充电管的可能性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情况放电管可能不需要换.充电管的可能性在一些

保险起见  全换了

网友N:
那你怎么弄的?新电池给退了??

网友:
大神!大神!大神!大神!

网友:
感觉是充放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你怎么弄的?新电池给退了??

恩   新电池退了   亏个运费钱

网友:
充电电路的基本没修到过,上次有一台,插电池掉电,不插不掉 ,一开始也以为 是电池,拆机发现充电电路有个电容烧掉就知道不是电池。但是拆掉还是一样,怀疑充电芯片问题,拆掉充电芯片和上下管,还是掉,后来因为客户本身不想花更多的钱修也催的急,我也不想查下去了,直接跟客户说充电电路烧了恢复不了只能拆除,直接把电池接口拆了。

网友:
这种不是直接击穿的确实是不太好弄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学习了 赞一个

网友:
太难了,直接换板

网友:
在宏碁上常常也遇到這樣得問題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
好帖 图文并茂的解析 精妙的手法 清晰的思路 看了让人很通透

网友:
这类故障不好确定。。。。

网友:
软击穿最不好排查了

网友:
我反正就看到美女了 你们难道没看到 我手上的机器 虽然是一个男的拿来的 可是里面屏保的是一个美女 感叹一下 好白菜都让X给拱了

网友:
我这也有几台没人修

网友:
楼主一直是高手,修机超好

网友:
楼主细心,经验丰富

网友:
这样的 问题 着实 难修啊。 胆大心细

网友:
有电路图果然好 看着都舒服

网友:
大牛 牛B 啊!!!精品 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