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L 板号K43LY REV:2.0开机花屏

楼主(2016-12-07):
一台华硕X44L机子 开机花屏,刚开始以为是屏线问题,X宝订屏线回来换上问题依旧,接着换屏,刷bios,做显卡都不行。谁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啊 ,支支招儿啊

补充内容 (2016-12-10 17:04):
谢谢大家    已修好,显卡的问题

网友A:
换主板不就好了,,应该还是显卡吧。是双显卡不,切换下

网友B:
显存换了试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不就好了,,应该还是显卡吧。是双显卡不,切换下

好像不是双显卡的   我拆了显卡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换了试过吗?

没换,这样会跟显存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双显卡的   我拆了显卡不显

内存,CPU ,都换一下瞅瞅

网友:
先把能拆下来换的都换了,看看还花不

网友:
如果还花的话,再加一下下显存

网友:
这个样子有可能是桥的问题,你加焊一下南北桥试试

网友D:
接外显看看 直接到安全模式看还花不  你图片BIOS不花对吗  估计GPU要换

网友:
在系统下是双显卡吗要是 双显卡那就可能是桥的问题 你打LVDS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外显看看 直接到安全模式看还花不  你图片BIOS不花对吗  估计GPU要换

bios也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CPU ,都换一下瞅瞅

都换过 情况一样一样的

网友:
看着像是显存问题。。楼主可以先加焊显存试试

网友:
真是说什么的都有,不懂乱说,还是等楼主最终解决看看,到底是什么固障!

网友:
先搞清楚LVDS是从哪来的。看有没有点位,看下。然后看有没有LVDS芯片

网友:
外接会这样吗?会不会是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显卡背面的那些电感和电阻有没有变大或开路的,我遇到过。

网友:
显存供电,吗,吗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进系统就白屏了。

网友:
屏线 屏接口看看

网友:
拆了显卡不亮也有可能是双显卡呀,可以考虑下动桥

网友:
曾遇到过差分信号短线 情况一样

网友:
换显存吧  只能这样先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换过 情况一样一样的

。。。没撤了。换板吧。。。换显存也是坑。。吃力啊。。

网友E:
屏线,重点检查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重点检查屏线

屏线换了新的  还是一样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不清楚楼主到底是哪里坏了。

网友:
一个一个换换试试

网友:
等楼主修好再学习学习

网友:
能进bios到底是屏还是显存?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吗

网友F:
是不是独显芯片虚焊引起的,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G:
重植显卡还是换了?有机子不只是拆了显卡就行

网友:
换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独显芯片虚焊引起的,你是怎么修好的

换显卡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重植显卡还是换了?有机子不只是拆了显卡就行

换了显卡   重植不行,这机子拆了显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