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触发掉电

楼主(2016-12-07):
裸板触发至0.7A几秒掉了,插不插内存都掉电,刷过BIOS,除了集显供电没,其他都出来了,按时序集显供电得跑马过内存才出吧,但是电流直接0.7A,应该是不跑码的,有人修过类似没无意中发现待机情况下,SYS_PWROK有1.4V跳变,触发后能出3.3V
不知道是不是时序提前了搞得不跑码,此信号去单桥,估计桥漏电损坏导致不跑码吧

网友:
CPU电容或者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没过内存吧,

网友:
先查条件 我昨天才修了 也是不出集显供电  CPU芯片的19V 断线了 你看看

网友:
CPU管理内存,所以查查这里吧.

网友:
g480的bios比较容易坏,建议多刷几个

网友:
请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经验

网友:
感觉还是修集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