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楼主(2016-12-07):
在论坛上找相关的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都找不到,这是从论坛帖子上截取下来的。以后大家能够用到,就自己擅自做主把人家的搬到论坛上,
以前找过进入方法都没有找到,方法太好啦。

关闭显示器----长按左右两个方向的按键不松手的情况下去按开机键---等开机指示灯亮后松开左右方向键-----按菜单键----这时候左上角有个  F   的字样。那就是工厂模式,,进去设置后关机再开

按照这个搜索方法可以快速搜索到,

网友A:
不同的型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同型号的显示器,大多可以百度找的到。

网友:
此方法是AOC   E2251FW 型号的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型号是不一样的。、、、|

是的,忘记备注型号啦。这是E2251FW的工厂模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呢师兄。

网友C:
此方法是AOC   E2251FW 型号的进入工厂模式方法。设置好是直接关掉显示器的,,不是直接拔电源线哦,,,,,每个型号进入方法都不一样的,,哈哈。

网友C:
看在复制我的回复,,连修改都懒得人,,我表示给你1分安慰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在复制我的回复,,连修改都懒得人,,我表示给你1分安慰奖

呵呵,这么详细的方法我在论坛都没找到,所以借你的方法发到论坛首贴上,这样其他人搜索方法的话是直接能够搜索到的。发表的回复是好多坛友都看不到。呵呵。大神不要介意。我只是搬运到论坛主题,借助发个帖子。等会给你加分加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方法是AOC   E2251FW 型号的进入工厂模式方法。设置好是直接关掉显示器的,,不是直接拔电源线哦,,,, ...

哈哈,都是小坑啊,不过你那个回复人家再搞错啦。我以前遇到这种,在坛里搜索不到完整的方法就打官方电话索要。所以你知道方法应该直接发个帖子出来。大家都能够看到。按照这个方法进行操作。在回复里面好多人没看到。

网友D:
不是所有的AOC都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所有的AOC都这样的

恩恩是的额, 这个只是E2251FW的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了试一下

网友E:
希望楼主总结出更多进入工厂模式的机器型号,然后分享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楼主总结出更多进入工厂模式的机器型号,然后分享给大家

一定一定,正在寻找这方面的资料,到时候发个大礼包。

网友F:
还有这种方法,下次遇到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这种方法,下次遇到得试试。

大家都把搜集到的资料上传到论坛里面,这样让更多的同行看到,大家都能够共同进步。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碰到试试

网友G:
我是菜鸟,问一下进入工厂模式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菜鸟,问一下进入工厂模式干嘛。。。

有些显示器程序错乱,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