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开机掉电

楼主(2016-12-07):
接了台三星Q470 不定时掉电,心想三星机有NEC大电容,会不会有,先报价在修吧,150报上去客户让修,打开一看,4个330,没有ENC 这下不太好修了,掉电问题多呢,显卡会,CPU会 BIOS会,温控也会,都搞了下,开的久点一小时后,还是掉电关机。。最后CPU边上加了两个330,好了。。应该是通病。下次大家不要走弯路。

网友:
是的不光是这种机型联想G480Y480这些我都遇到过这种问题过都是改CPU电容好的

网友:
没有NEC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4个330不保险,我一般5个或6个。。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很新的,我就是加的普通的电容。

网友:
楼主确实有一套

网友:
都是这样的通病,见的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加4个330的电容

网友:
难道原来的几个电容也失容了吗

网友:
大电容的通病

网友:
不定时掉电我一般都给CPU供电加滤波电容再测试

网友:
Q470根本没有大电容,我的是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