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5547

楼主(2016-12-07):
故障现象进不系统,认不到硬盘,光标在闪烁。第一步检测主板,查供电     时钟,复位   ,信号都正常,第二步认真思考分析,问题应该在桥上,更换南桥已经故障点了   可以进系统了,也可以进COMS了,原来是桥的问题了,引起故障点,这个给大家共享,做参考

网友:
坏的不多坏的不多学习了

网友:
硬盘信号线通过电容直通桥,排除硬盘供电和4个电容,桥的可能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