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小修一例

楼主(2016-12-07):
今儿收到了这个本子,上电流表0.001,太小了。查过后是 不过隔离保护。    测量acin为0v,拆掉充电芯片和上管后有3.3v,换掉芯片后故障现象一样。这我就急了,啥回事呢
  发现我用表点久点acin会变为3.3v,仔细看了下后发现pc33少件,补上后待机0.001稍微延迟跳变为0.02,按下power键,正常开机,维修结束~看着简单,也得细心哦。

网友A:
会不会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呢 电容只是滤波

网友:
检测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呢 电容只是滤波

都打过了。

网友:
这么牛这么牛这么牛

网友:
感觉应该是分压电阻的问题,没有电的时候测PR38两头的电压。

网友:
难道适配器输出波纹稍大!

网友:
少件。。。。是二修机吧

网友B:
pc33缺件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33缺件没多大影响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不稳定

网友:
现在ACIN是高还是低 楼主有没确定下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影响这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