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联想E40 芯片组:i3独显四个显存故障:开机电流0.5 掉电秒杀PF10解决

楼主(2016-12-07):
有关于联想E40板号:DA0GC5MB8H0 REV :H跑0.5 掉 电维修通病在内存贴纸下面有保险PF10  内存帖子下面更换解决Lenovo联想E40 芯片组:i3独显四个显存故障:开机电流0.5 掉电秒杀PF10解决,有图纸验证,各得好用请加个分 吧!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2017-02-05):
我手上有一台显卡供电短路,修好短路还是掉电。查到那个PF10也有问题,谢谢。

网友(2018-08-02):
又一个通病  故障一样 试一下啊

网友(2018-09-28):
我手里也有一块lenovo的板子,但是图纸为什么找不到,给你看一下版号DAGC5AMB8F0

网友(2021-07-02):
我这块版PF10开路了,是怎么引起的?我是小白

网友(2022-12-03):
我的也是0.5掉电,但是这个地方不坏。可能是其他地方引起的

网友(2024-10-14):
换了PF10 开机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