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开机灰屏2秒就掉电

楼主(2016-12-07):
Y480  LA-8001P 开机灰屏2秒掉电 掉电以后就不触发了 在重新插电源开机一样灰屏掉电 掉电以后也不触发 双BOIS 都刷了 依旧    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灰屏看下屏线或者屏吧。还有就是看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搞定了 换了显卡  EC  好了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是EC还是显卡呢

网友:
你这个是显卡的问题 还是EC的问题?我手里有一个装独立显卡驱动就掉电的

网友:
估计是进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