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31E 图纸 点位图 打包

楼主(2016-12-07):
DALI2AMB8E0  淘宝买的

x131e 图纸 点位.zip

网友:
本来是大短路 桥1.1V的 上官穿了  换了之后还不亮 机   已经走码了 不读内存  而且按开关关机的时候 1.1V是 出来的  S5_ON是这个电压的开机 关机的时候 还是高电平 觉得应该是南桥给EC的信号不够

网友:
换了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