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不触发 求助

楼主(2016-12-07):
联想E550不触发  求助   独立显卡   放电有时可以自动触发,几秒内掉电。  按开关键没反应。BIOS刷了故障依旧。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在线等  急。。。

网友A:
有没有人啊。求支招啊

网友:
查RTC电路,查RTC到桥的触发信号。

网友:
加焊一下桥,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啊。求支招啊

不触发的时候查下 EC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我的也是,拔掉电池还可以亮

网友:
查RTC电路。EC条件

网友:
查RTC电路,查RTC到桥的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