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有背光没字符。

楼主(2016-12-07):
华硕A43S 有背光没字符。 刷BIOS 换南桥故障依旧。 加焊显卡OK
刷BIOS

网友:
昨天修个联想,南桥少组电压,也是有背光无图像

网友:
前天修一个DELL的机子,故障现象是一样子的,有背光无图像,论坛都说是加焊北桥,因为那个机子北桥容易坏,后来加焊北桥无果,直接重置显卡好的。重置的话应该使用时间比较长。加焊就不好说啦。

网友:
有耐心啊,要我早扔了,搞成这样

网友:
你之前没用风枪吹吹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