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怎么屏蔽集显??

楼主(2016-12-07):
联想B470怎么屏蔽集显?就是只用独显去掉集显功能!CPU的核显出问题了,安装集显驱动后花屏死机(之前集显供电烧坏修复),更换CPU后OK,有办法屏蔽掉集显功能只用独显吗?

网友:
有哪位大神改过请赐教!

网友A:
屏蔽集显貌似不行  没有试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蔽集显貌似不行  没有试验过

直接断开集显供电或把集显供电接地都不行!

网友B:
集显还真没屏蔽过,进系统显卡驱动别装,直接禁用试过吗

网友:
一般都屏蔽独显,,,屏蔽集显的还没有人试过

网友C:
这种要改定义,麻烦,还不如上个双核的cpu

网友D:
似乎很难屏蔽 尽力维修吧

网友:
换CPU吧,这种CPU可以用在很多独显的机器上使用

网友:
屏蔽集显我第一次听说,一般都是屏蔽独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还真没屏蔽过,进系统显卡驱动别装,直接禁用试过吗

禁用集显后是不花屏死机,可是它又不是就直接使用独显,就是没装驱动程序的样子

网友:
需要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要改定义,麻烦,还不如上个双核的cpu

客户之前是I5-2450M,上个B815客户不愿意呗!修主板和换I5 CPU又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似乎很难屏蔽 尽力维修吧

CPU怎么维修啊!?

网友:
最后还是让客户换了一个CPU

网友E:
这屏蔽集显貌似不好搞吧,平时都是屏蔽独显的,,这次,大佬却遇了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希望成功

网友F:
还是换CPU不 客户不愿意那就 告诉他机器不能用了呗 看他换不换

网友G:
一般接这机大短路的,都直接报修板及换U的价格.不修的直接送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屏蔽集显貌似不好搞吧,平时都是屏蔽独显的,,这次,大佬却遇了一个反其道而行的,希望成功

就是啊!反其道而行没走通呢!屏蔽集显我实在是搞不定,最后还是让客户换了一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CPU不 客户不愿意那就 告诉他机器不能用了呗 看他换不换

先前客户的是I5的CPU,他不想修了,后来我给他换了一个I3的CPU,稍微便宜点客户才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接这机大短路的,都直接报修板及换U的价格.不修的直接送客.

老大,现在生意不怎么景气,也不好做啊!只有把利润看薄点呗!

网友H:
要改电路吧,,pch有显卡切换的gpio定义的。。图纸搜索uma试试,,一般是由几个电阻产生一组高低电平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改电路吧,,pch有显卡切换的gpio定义的。。图纸搜索uma试试,,一般是由几个电阻产生一组高低电平的信号

似乎BIOS默认是优先读取集显的

网友:
在bios里设置屏蔽

网友:
NO!哪里有这么简单的事!BIOS没有这个选项的

网友I:
屏蔽集显没希望吧,装显卡驱动不装集显的驱动,独显也就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屏蔽集显没希望吧,装显卡驱动不装集显的驱动,独显也就装不上。

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