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主板b305有时能点亮,热机的概率大些。冷机点不亮

楼主(2016-12-07):
今天接了台联想一体机b305待机正常,冷机开机到1.7安左右不亮,考虑到这种机子南桥容易出问题,用热风枪加热南桥后,果然点亮。随即换南桥,不幸任然如此。之后想是不是北桥受热才亮的呢?加焊后涛声依旧。刷BIOS也一样,该有的电压都有了。奇怪的是只要点亮了,开关机都正常,不拔电源线均正常。另工作一会机子是热的拔掉电源也没有问题,但拔掉电源放一会又不亮了,请高手给与指点往那方面进行为谢!

网友:
这种联想一体机南桥坏的最多,换南桥竟然没好,是不是楼主换南桥没换好啊,应该还是南桥的问题。修这样的机器挺多。基本上直接更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这台电脑它怕冷,加温试试!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 也有可能

网友:
楼主的修好了吗  不亮的时候L12有电吗

网友(2020-07-26):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南桥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 也有可能

支持这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