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原装主板H61H2-AM V1.1备份BIOS

楼主(2016-12-07):
ACER台式主板H61H2-AM V1.1 25Q32

BF ACER台式主板H61H2-AM V1.1

网友:
请问楼主是几Mbios?

网友:
BIOS芯片 25Q32

网友(2017-10-19):
正在修一块一样的板子,先不触发,3.3待机没有,换U42 R9183 能开机了,各电压正常,复位电压也正常,复位灯常亮,不跑码,刷个BIOS先试下

网友:
如果bios刷不对 会直接挂掉吗 没。。。

网友(2018-09-03):
我主板也是不开机  有3.3v 下了个bios刷完亮了  没亮几秒又不开机了  会不会还是bios坏了

网友(2023-01-20):
这个主板怎么刷bios各位大师请指示

网友(2023-05-02):
感谢分析,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