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

楼主(2016-12-07):
亲测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

GA-B75M-D3V(解决51 15报错)bios.zip

亲测,连续刷好2块该型号主板

网友:
下载了,还没有测试。

网友(2017-04-19):
是测试卡的代码15?

网友:
有测试过的吗

网友:
是测试卡显示这个?还是可以显示,过了LOGO显示的报错?

网友:
麻烦楼主说清晰一点??

网友(2017-06-11):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两个BIOS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2017-08-09):
我的一到15就掉电  是这样么 需要刷bios测试嘛

网友(2017-09-22):
我这个主板也是 15 但是刷了之后能开机点亮   但是冷了就不行 ,又跑15 内存报警 怎么回事?

网友(2017-12-10):
我的跑15 19  重启 内存拔了 跑53  15  重启 可以吗

网友(2018-08-17):
这楼主 说清楚啊  诊断卡出15 51

网友(2018-12-18):
下载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检查卡还是跑15和51  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2019-04-30):
是A还是B的?

网友:
本来代码51 刷了你的 报00 还是点不亮

网友(2020-04-27):
REV2.0可以用吗?

网友(2021-03-27):
不 知道 能不 解决板子问题  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