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的桥可以换到 B85上面用吗?

楼主(2016-12-07):
H81板子上的南桥可以换到B85上面用吗?都是支持1150的cpu,个人感觉可以换,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换过的,大神给个建议啊

网友:
我不是瞎想的,查了一下图纸,好像就少一个IT芯片控制的PCI通道?

网友A:
几分钟的事 装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外围电路不一样,但是芯片本身好像是一样的,代号感觉差不多,所谓的H81,用的南桥芯片可能和B85的一样,只不过少用了一些接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分钟的事 装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待会我换个试一下,不过并不是几分钟的事呀

网友C:
支持楼主试试看,H81和B85在外设上是少个USB3.0控制器和2个SATA3.0接口。

网友:
这个真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网友:
换下 试试   可能 少几个接口

网友:
你没给型号啊

网友:
楼主可以试下,好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会我换个试一下,不过并不是几分钟的事呀

没有人做过,希望你代换后,给出个结果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试试看,H81和B85在外设上是少个USB3.0控制器和2个SATA3.0接口。

您说ME的BIOS,要换吗?

网友:
应该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的,不然差价不会有这么大

网友:
试试,期待结果…………

网友:
我比较关心X79 和C602 的事。一个是桌面版,一个是服务器版。系统里驱动也是一起的。如果能替换。那么是否就有可能普通X79支持REG E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ME的BIOS,要换吗?

ME肯定要修改合成吧,毕竟一个是B85,一个是H81,本本上同型号芯片因为批次的关系,引起的关机慢,关机风扇狂转什么的都还要合成修过ME。

网友:
换之前带看架构才知道,还有功能

网友:
要看具体型号的

网友:
就算可以代换,应该也会有其他问题的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的,说下结果,第一个人你是

网友:
可以试一下 不行就马上换回来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把

网友:
除非不得以谁愿冒这个险呀.

网友E:
一个七彩虹吧,一个技嘉.
yucongwu7410
一个联想一个技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七彩虹吧,一个技嘉.
一个联想一个技嘉

网友:
感觉 可以 换了记得反馈效果哦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结果怎样了,出来说说啦

网友:
换上试一下,把结果发出来

网友(2021-01-23):
完全可以的!我替你们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