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无cpu 供电

楼主(2016-12-07):
a1286 无cpu供电 把cpu供电芯片的33  34脚温控电阻取了 cpu供电正常

网友:
直奔主题,很简练啊!

网友:
简单快捷喜欢

网友:
厉害 简单简单明了

网友:
取了会有别的影响吗?

网友:
厉害厉害直奔主题啊

网友:
取了出来能亮机嘛

网友A:
供电正常后 机器正常 ?

网友:
怎么想到取33 34温控电阻的?说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电阻问题啊

网友:
会有后遗症出现的吧,没有原理呢,楼主再说一些信息吧

网友:
温控不是应该掉电吗  还造成无cpu供电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多多分享

网友:
很不错    学习了   温控问题很容易  特别是CPU部分的

网友:
果然简单有效

网友:
苹果的不好修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是通病吗?楼主怎么查到是温控电阻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后 机器正常 ?

cpu供电不出来

网友:
这啥意思

网友:
是温控导致CPU电压出不了?

网友:
好经验,表示非常佩服

网友:
分享个jb 都没有修出来

网友:
不错,不愧是大神,确实厉害

网友:
这个地方是没少坏

网友:
简单粗暴,修机真心好

网友:
这样会不会引起保护

网友:
温度高是不是就不保护了

网友B:
这样的情况直接捡死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情况直接捡死鱼

捡不到哦 供电出来了 不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