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飞线

楼主(2016-12-07):
品牌:联想型号:G465C
故障:键盘很多键按不出来
同行卖电脑的,自己找人检 测了说键盘坏,他自己淘宝买 了块键盘装上,故障依旧。之后送来我这里,说他自己换过键盘还是一样,键盘按不出来,既然这样,我直接告诉他说,要换键盘控制器(芯片 ,EC),报价120,客户同意拆机开修,拆开后发现有进过液体,键盘插槽里还残留黑色的东西,牙刷清洗之后,试机还是一样不行,找了下芯片是IT8502E,准备换。结果还是没换,论坛找了个图,测了下键盘到EC引脚 ,总供26个脚 ,我只想说真特么难测,EC引脚 太小,而且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当测到22脚时不通,23脚不通,26脚不通。直接飞线 装机OK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种类的线飞的?

网友:
飞的线就这样啊,不处理下,不怕返修啊

网友:
很有用,赞一个。

网友B:
这线也用胶固定下,漆包线容易脱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什么种类的线飞的?

漆包线,,外面绝缘的,,烫一样就沾锡

网友:
焊接技术一流

网友C:
装机后 线需要固定下的吧 加分了

网友:
你可真耐心

网友:
找测试点测量会好测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线也用胶固定下,漆包线容易脱漆。

真的假的,我不注意这事,千万别掉漆,否则万劫不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机后 线需要固定下的吧 加分了

我只是用胶布粘 了下,不知道这个线会不会掉漆,不然 直接烧成啥样

网友:
焊接的有点难看啊

网友:
肯定要固定  边上蹭几下肯定掉漆的 。上次看到一个修手机的帖子,苹果的,那飞线走位那个漂亮,绝缘做的OK

网友:
这是键盘断线吗

网友:
断线会引起不能用

网友:
好眼神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