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维修之用自来水洗板,

楼主(2016-12-07):
今天闲来无事做,看看片撒的,一同行拿来台苹果笔记本说是进水不开机。接过来顺便插了可调电源看了下,有点微短路,就叫留下来了,三下两下拆开,我的妈呀。这是。。。。全板都发霉了(这情景忘记拍照了)这也没办法下手修呀,那就按照最常规的办法来处理,那就是拆出主板拿到水龙头上去冲,然后放点洗洁精,洗刷刷。。哦哦。。洗刷刷。。,发霉的主板几下就变得跟新的差不多了,看来氧化还不太算严重,用热风枪开到最大风速小心翼翼的烘干主板,然后装机查可调电源,不微短了,听到咚。。。的一声电流上去了现在主板已经自动开机了。就这样以为就好了,然后装机测试,结果发现认不到硬盘,测量发现硬盘主供电3.3V为0V,参照点位及PDF很快锁定目标,L3700电感氧化掉了,找一个不上再次测试电压已经有了,装机再次开机已经认盘进系统了。至此维修结束。

维修不宜 ,发帖更不易,虽然没有很好的经验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希望给小弟加点分,拜托各位了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网友A:
我想知道这样直接冲洗,芯片下面的水能冲干净吗?

网友:
哦 亚梅嗲,这样也可以,我的神啊

网友:
太厉害了,不得不说苹果的板子够结实,够好,这样搞都不坏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牛逼

网友:
我也是经常用自来水洗板的,不过要用压缩空气把芯片下面的水吹干,再放到BGA上烘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样直接冲洗,芯片下面的水能冲干净吗?

要是芯片下进水很多 有腐蚀如此清洗 恐怕不行

网友:
我们都是用超声波清洗仪器清洗,在阳光下晒干

网友B:
还好,故障点不是很多,我上个月修个A1466,也是进水,修好CPU供电,亮机了,结果USB用不了,修好USB用不了后,发现显卡驱动打不上去,修得我想吐血

网友:
可以用超声波清洗仪器清洗,这样容易弄伤主板。

网友:
这样洗风险比较大哟。

网友:
洗衣机里转两圈儿~

网友:
我好奇两点,楼主一直用水洗板吗?这样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故障点不是很多,我上个月修个A1466,也是进水,修好CPU供电,亮机了,结果USB用不了,修好USB用不了 ...

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上BGA烧不是更好吗

网友:
这样洗的话会不会洗掉件

网友:
nB  第一次看见拿水洗的

网友:
楼主强大呀  洗刷就好了

网友:
自来水啊 我都用100度开水泡

网友:
不错啊,搞好就是硬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