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MC-EP208型电磁炉开机不断检锅,风扇微动故障检修实例(转帖)

楼主(2016-12-07):
美的MC-EP208型电磁炉开机不断检锅,风扇微动故障检修实例

一台如题电磁炉,首先的故障是炸裂保险管。经检查,系IGBT管子已损坏,更换IGBT管子和保险管后试机,可以正常工作。
当晚还特意用它加热煮沸了剩下的鸡汤,准备送给客户使用。
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上午,将电磁炉送到用户处,,插电,加热盘上放上装了水的不锈钢口盅,开机,电磁炉滴滴滴响,好像老是在不断检锅;听不到风扇运转的声音。
以为口盅太小的原因,导致检不到锅具,换了一只不锈钢水瓢上去,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昨天晚上试机,还好好滴,今天就变成这样了?当场意识到情况不对,借故用户家没有螺丝刀开不了盖子,马上拿起电磁炉说回家再查。将电磁炉拿回家后,拿起昨晚加热过的鸡汤锅具进行复试,情况依旧!
赶紧网上搜索同好们维修此故障的经历,才发现多数同好们遇到这种故障都是束手无策、无果而终。
仔细回想昨晚装机后还可以加热鸡汤,心想问题应该比较隐秘,肯定是存在一般人意料不到的部位出现的故障,才导致那么多人选择最终放弃维修它。
他人弄不好的机子,才是我继续维修的价值所在!
拆开IGBT管子的散热器,检测R001 300K正常,R003,检测时发现阻值为无穷大。满心窃喜,问题就是它了。马上找来一只300K电阻进行跟换试机,加热有了小变化,类似于保温加热状态。就是过了一会,水才温热感觉。问题还是没有完美解决。继续拆查其它电阻,那个位置有三个电阻,剩下的那一只标注R305,470k,经检测也变成了无穷大的阻值。果断拆一只470k进行更换,试机,风扇运转正常,加热速度也恢复正常!
此次维修经历,再次验证了那句话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特此分享出来,供同好们维修该型号电磁炉时参考。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坚持就是胜利

说得很对,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