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K42JR不跑码

楼主(2016-12-07):
机器被别人动过。估计上家比较粗心,8脚BIOS,断线5根‘,触发电流1.08(这没有拍照片),测202脚,无动作。
测 PCI_FRAME# ,发现问题

这明显不正常,应该是档某项设备了。
(这是正常的波,只不过为了好比较,将时机调成一致,其实PCI_FRAME#后面还有)
打开架构图,查看PCI有哪些设备。

这个BIOS是PCH和EC共用的,通过0欧电阻区分。

最后就是这个电阻质变导致的问题。。。。

拆掉显卡后电流0.8左右

PCI_FRAME#和LPC_FRAME#比较

通道1抓PCI_FRAME#。可以明显看到,PCI_FRAME#比LPC_FRAME#早多了
那LPC_FRAME#呢 ???

通道2抓LPC_FRAME#和PCI_FRAME#比较。

至此,PCI_FRAME#在LPC_FRAME#前。
那抓内存的动作在哪呢 ??

可以看到LPC_FRAME#又在抓内存动作前。所以,可以总结出:PCI_FRAME#  》 LPC_FRAME# 》抓取内存动作

因为还没有装显卡(估计显卡也挂了),就先上传跑码电流了。

----------------------------------------------不善于表达,请谅解------------------------------------------------------------------------------------------------------------------------

朱。爱新觉罗 + 2 好老的机器。。。

网友:
今天最大的收获

网友:
好东西啊    看看楼主的思路  对这种不跑码的 最头疼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很细心

网友A:
什么呢,只看到这几个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呢,只看到这几个而已

请问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哈哈楼主这一通换啊 最后还是bios附近的问题

网友C:
敢问楼主PCI_FRAME# -LPC_FRAME#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楼主这一通换啊 最后还是bios附近的问题

唉 没办法。经验有时候也不是很好

网友:
一通换才想到BIOS呀?

网友:
本来开始就想到的,但是示波器测波形,看着正常。就没有管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什么型号的?好用吗?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D:
羡慕楼主的泰克波波啊,还有福禄克表表,ZBOOK 17 也吊!分析的不错,BIOS 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的泰克波波啊,还有福禄克表表,ZBOOK 17 也吊!分析的不错,BIOS 断线

哪有你厉害哦,高手一般都不会发帖的

网友:
冬哥玩示波器好6

网友E:
示波器不错,好像买一个,不怎么会用

网友F:
总结是抓内存前的时序吗,还有你说这个档PCI设备你怎么去动bios的电阻了让我很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结是抓内存前的时序吗,还有你说这个档PCI设备你怎么去动bios的电阻了让我很郁闷啊

唉 上家多次加焊PCH 显卡,我不动不行。为了以防万一,我没有装显卡。其实,这个板子我已经吧网卡拆了,
最后才发现电阻挂了,不知道是不是动的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不错,好像买一个,不怎么会用

【迅维】可以教你

网友:
楼主能解释一下那几个信号?

网友:
理论知识扎实,示波器用得得心应手

网友:
一个电阻的反思,不错的遭遇

网友:
BIOS断了这么duo线

网友G:
楼主很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会用示波器。

那加下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问楼主PCI_FRAME# -LPC_FRAME#是什么信号?

LPC总线,你经常看跑马卡就知道

网友:
示波器用的麻溜的

网友H:
这不是台式机的CPU吗

网友:
LZ 不错 很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不是台式机的CPU吗

笔记本的。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型号的机器我这里已经不再维修了,除了电路问题,一旦显卡出问题。我就直接跟客户说换K42JC 不然就不接了

网友:
BIOS断线多可能是上家拆多了断线

网友:
显卡坏可能也是上家修坏,很少有一台机几个问题,常在二修板见得多。

网友:
BIOS电阻坏的的确少见,断线倒是修过些

网友:
还是值得鼓励,一般来说,修机子根本用不了这么麻烦

网友:
ASUS的机子不好搞呀

网友:
只能说LZ强大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定LPC_FRAME#信号波形不正常的,能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