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G150T-D1a 笔记本进水

楼主(2016-12-07):
这个机子进了水 拆开 清理很多干净 通电能开机 进去一切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 测量开关排线有腐蚀 换了一根排线
量每个都通 装上还是不行 测量 开关没有待机电压 用表量 查到这个电压是 U41给的 网上也查不到图纸 就定了一个 换上去还不行 求大神指点 这个芯片型号是P2808 谁修到过这类机子

网友:
能发个图不,呵呵,这样描述

网友:
楼主说清楚下点呢  才好分析

网友:
P2808 B0是常见故障元件,建议别买芯片,芯片贵且多是坏的.
拆了将2/8直连,3/6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