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2l 开机4个画面

楼主(2016-12-07):
dell pp12l  开机4个画面   各供电查正常   屏排线拆下清洗装上ok

网友:
第一次遇到,往清洗这方面想的人,一般人都直接焊显卡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意外

网友A:
兄弟怎么所证件照传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怎么所证件照传上来了

上面两个都是,嘻嘻

网友:
开机四个换面 屏线引起的少见  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这样好了的  只能存在于听说了。。。真没往这方面想

网友:
分屏就 显卡 BGA 下

网友:
主要是我是农村的条件有限  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
洗屏线就好了,结果真的让我大吃一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