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inkPad E420 风扇报错维修

楼主(2016-12-07):
一台E420,独显的,开机提示Fan error风扇报错,风扇狂转,然后自动关机,也无法进入bios。第一反应是风扇坏,果断拆机,查看风扇,灰尘也不算多,手上还有一个风扇,换好风扇开机,一样。决定再买一个风扇,听说对风扇要求很高。4天后淘一原装风扇换上,还是一样。放一边,查资料,特别是迅修网上有很多关于E420风扇报错的帖子。首先还是测试风扇接口电压,5V供电正常,FAN_PWM 1.9V,FAN_TACH 2.5V,FAN_ID 0.98V,这些电压参数,也不知对不对,无法查资料。按照帖子所说的,拆RN8501,开机故障依旧。后来得知拆RN8501是针对显卡引起的风扇报错才有用。帖子中提到的方法几乎全用上了,当然没有换EC和温控芯片,只是加焊了下。但都不起作用。最后查总线也没断。维修中止。过了几天,还是不甘心,据用户反映有时正常,有时风扇报错。根据这点,还是查风扇有关的电路。仔细查看EC旁边有个六脚芯片Q2703有生锈的痕迹,放大镜一看,果然有腐蚀,风抢焊下,只有2个脚了,其他的都腐蚀掉了。见图。芯片上标了K27,手上没这个芯片,只好就地取材,查到主板读卡器旁边有这个芯片,拆下来,焊好,插电开机,没有风扇狂转的声音了,屏幕果然没出现Fan error。但还是不放心,毕竟少了芯片,装上硬盘,开机顺利进入了系统,鲁大师拷机3小时,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后来查资料得知,如图。Q2703应该是提供3D3V_S0,至于为什么造成风扇报错。还请高手告知。

小小菜鸟, + 2 双击666+关注!

网友A:
修好后记得清洁一下,

网友:
用的什么焊油.................

网友:
会不会是没清理干净啊?

网友:
3D3V 是控制六角管导通的  然后使SM低速总线的一对时钟数据线连接到温控芯片 因为腐蚀 导致无法导通 所以芯片无法收到数据 和时钟导致出现的故障 个人理解

网友:
我还是马虎  明天兑现电路图  看一遍

网友:
修机要细心,查一下如此信号连那就知道干嘛的了

网友:
灰尘多了温度高  也会报 FAN

网友:
问题往往就在不注意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数据通信的两个脚有问题了

网友:
thinkpad的机子,修个风扇也麻烦!

网友:
修机器还得要细心呀  就不会走这么久了

网友:
温控总线数据中断引起的风扇报错.

网友:
楼主牛逼  小白又学习; 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整啊,楼主技术不错,很有难心啊

网友:
没这管子,个人感觉 16 34 直连也行吧?

网友:
焊接完处理的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记得清洁一下,

赞同 我有强迫症 脏脏的一定要刷的干干净净

网友:
这个管子不是供电,是总线通往温控IC的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