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LED32M1200AF卡LOGO后重启维修过程

楼主(2016-12-07):
直接说结果吧,网上下载了一个本论坛的刷上可以进系统了,通知客户来取机,他来了后一看,屏幕是倒过来的,我之前居然没发现,没办法还是某宝买了一个,十五块,但要提供后盖内部的一个条形码,因为此机型有好多不一样的刷错就不行,刷上后一切正常,刷机过程是:把BIN程序放入U盘根目录。把U盘插到电视机上面的那个USB孔里,通电开机前,按遥控的音量减,出现无字符无蓝屏的状态,U盘灯和电源指示灯闪烁,就可以不用管了,一直到电视机再次重启后,关掉电源,拔出U盘再次通电开机。如果这个USB不管用就换另外一个。一定要条形码对上才可以的哦亲们,文件五百多M传不了,奉劝各位亲们花点钱买吧,稳妥

网友:
现在这些机应该很多了,系统坏了吧

网友:
是电视机刷程序吗 这里是显示器版块 发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