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8声报警花屏

楼主(2016-12-08):
一台戴尔拿过来是7声报警 就拆了看看 拆开一看 显卡以前被干过 于是我想都没想就把显卡又干了一遍 装上一看 8声报警了 我去  于是我又把显卡拆下来重置一遍装上去 也是8声报警 就以为这显卡不行了 网上买了个显卡等到了 我把他装上去 还是8声 这就怪了 于是我又把 内存换换 内存槽擦擦 还是不行 我又把显卡旁边的4个显存重置了 他是八个显存的 我只置了显卡旁边的4个 显卡下面的没置 我看都是干净的 看着也还可以 就没置了  最后网上搜也有人说是北桥的问题 于是我又把北桥干了一遍 还是一样 故障依旧 内屏不显示 外接是可以显示的 但是是花的  求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现在该怎么修

网友:
屏幕也会引起8声报警

网友:
外接是花的  继续干显存

网友:
外接花还是显卡显存的故障  看看附近小电容电阻有没有掉的

网友:
AMD 7声多北桥  8声多显示故障  7声直接干了显卡? 花屏 继续查下 显卡显存相关

网友:
还是显卡或者显存的问题

网友:
外接也是花的,还应该看显卡这部分

网友:
显存 换了再说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是显存问题吗

网友:
这个还是显卡或者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你把显存换掉啊,不一顶一次换8个,一次换两个,有些是显存坏掉了你加焊或植球是不会好的

网友A:
另外4个显存也重植一下,有遇到过内接不显,外接花屏的,最后是显存问题,重植好了。而且好像是显存4个脚的红胶导致的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4个显存也重植一下,有遇到过内接不显,外接花屏的,最后是显存问题,重植好了。而且好像是显存4个脚的 ...

恩 回头我试下 我的型号是m010戴尔    板号是09913-1

网友:
是不是把显存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