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发贴攒点分,简单维修,新手看看。

楼主(2016-12-08):
都是昨天修的一些故障比较简单的机子
两天华硕
一个板号:x450cc r2.1
一个板号:x450cc r2.0
通病BIOS坏,上电跳变电流停在0.8A,无集显供电。
板载intel CPU,NV独显。这种显卡不会虚焊,直接干BIOS就好。
期间出点有意思的事。为了省下载分把正常开了的2.1BIOS直接刷到2.0板上出现异常,开机也正常,但是接触控板后亮机慢,找了2.0版BIOS刷上就正常了。

一台DELL板号9104P
进水,上电0.22* 报警7声。
VTT电压供电芯片3V表层断线,肉眼识别。飞好线开机正常,运气好。

一台HP15-多少来着忘了。
国外带回来的,I5-6500U,机器很新,图纸是肯定没的了,EC处轻微进水,上电0.4A。
这样的机器,只能瞎搞,上百毒搜了机器型号,一个英文HP官网下载了BIOS,现在HP的新机型官网提供的BIOS是可以提取的,提取出来总共8个文件,4个8M的,4个几KB的不管,8M的一个个试,刷到第二个就亮机了,但是会报错,机器ID没了。没办法备份的时候提示读取错误,不然有可能可以保留原机信息。能点亮使用已经很幸运了,顾客也没意见。拿走!

一台联想B460,呸,烂机器。毛病一大堆。
通病烧TPS51123A的主供电滤波电容,经常板子烧穿,这次的还好脱了一层皮。
飞好线插电,有线性没3V、5V。18脚无开启。
开启信号由EC发出,拆下ECBIOS读取错误,找了好一大堆料板才找到个合适的BIOS芯片,刷好换上,故障解决。

一台DELL N4010
开机很卡很卡很卡,win7LOGO卡1分钟才进系统,进系统后一切正常,测硬盘没问题。拆机发现硬盘和光驱的接口到桥的耦合电容被人为撬掉一个,补上两电容后就机器正常了。

一台神舟战神,板号:w650sj
触发0.026
看图纸,5V转换后继1.1V。6脚转换管PQ35的问题,店里忙没时间找管子,就直接飞线了。
大伙别学啊,还是找个一样的管子换上的好。

就这些吧,打那么多字不容易,新手们看看,老鸟就略过吧。
高抬贵手给点分,最近下载分吃紧呐。

网友A:
一天就修这么多 也是厉害了

网友B:
有图的话就加分能多很多

网友C:
我的开始0.7掉电,刷了bios电流0.8不掉,集显没有,试了几个都一样,能麻烦上传下bios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始0.7掉电,刷了bios电流0.8不掉,集显没有,试了几个都一样,能麻烦上传下bios试试吗

我明天发给你吧,今天也是忙的够呛,都没时间上论坛看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的话就加分能多很多

忙啊,上厕所都没时间,更别提拍照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天就修这么多 也是厉害了

碰到好修的修的快,心情也好。像今天修个V470,集显供电铁壳管烧穿板层,搞了一天没搞起来,还被顾客嫌弃。。。。

网友:
还好啦,看帖都觉得简单。其实有些板子还是有绕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开始0.7掉电,刷了bios电流0.8不掉,集显没有,试了几个都一样,能麻烦上传下bios试试吗

网友C:
多谢啦,我试试,不行估计就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啦,我试试,不行估计就是其他问题了

还不行的话,试试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会着不难  ,学习中,

网友:
修的很快哦哦

网友:
更正一下,W650SR是PQ58管子坏了,触发后5VEN没出来,偷懒直接把1、2脚直连,待机直接出5VEN。
因为帖子是下班回住处发的。不是工作用的电脑,没有图纸记错了。似乎这个也是个通病。

网友:
一天修七台机。。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