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660出事了。。。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16-12-08):
或者出现图片中这个原因。。。电源没问题。接口都插好了。。求大佬解除疑惑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一般风扇狂转 都是BIOS 的问题多~

网友:
图太差的看不清

网友:
这是bios检测说显卡独立供电没插上的报警。

网友:
图片再清楚一点呀,有点看不清楚,但大体看是报显卡问题

网友:
660是独立显卡?

网友:
看不怎么清楚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