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6-12-08):
苹果A1286不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苹果A1286

  【板号】:820-2330-A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故障为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可调电源电流0.06,绿灯亮,按开关没反应。测各大电感对地值都正常,桥是MCP79 NV芯片组,查待机条件,发现桥的第二个待机电压=PP1V05_S5_MCP没有,25M晶振不起振。

  供电IC是ISL6269,上家修过这个供电,测ISL6269条件,VIN 1脚12V正常,EN 4脚1.6V左右,FSET 7脚的R7752正常。拆掉上管单测G极波形没有,再测2脚 VCC没有,EN脚前面连的5.1K的电阻正常,怀疑芯片不良,把EN拉低,订了两个ISL6269A,换上也是一样,无解。

  图纸上是ISL6269,芯片是ISL6269A会不会不一样呢?请教了几个高手都说一样,最后发现两个是不一样的,如何不一样大家可以自己下PDF去作对比。又重订了芯片后换上,1.2V正常,25M晶振也正常了,按开关亮机。

  总结:NV芯片组25M晶振是在两个待机电压正常后才起振的。

  苹果A1286笔记本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585-1-1.html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
实践才能检验

网友A:
你敢拆掉上管测试通电,你好厉害了

网友:
拆掉上管是可以通电的

网友:
苹果不会修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敢拆掉上管测试通电,你好厉害了

去掉上管可以通电测试的 去掉IC最好小心

网友:
还有一个重点 SL6269和ISL6269A在这个电脑上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