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烧保险,后级短路

楼主(2016-12-08):
液晶电源板烧保险,后级短路,断开开关管,光把G脚断开判断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行吗,还是把开关管拆下来?

网友A:
保险接灯泡 ,灯泡常亮

网友B:
直接拆开不行的  前级接灯泡,后级可以断开

网友:
开关管坏了
驱动IC也要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开不行的  前级接灯泡,后级可以断开

保险拆下接个灯泡,开关管拆下来,要是灯泡还亮,说明是前级短路?

网友:
整流桥堆  300V电容

网友:
保险烧了,先查桥堆和大电容,再看看二极管 开关管等等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C:
常亮就是短路了  整流桥  大电容   芯片  开关管   测一下有没有坏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常亮就是短路了  整流桥  大电容   芯片  开关管   测一下有没有坏得

我知道是短路,我意思是说怎么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是拆下开关管来,保险处接灯泡来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吗,若灯泡亮 ,说明是前级短路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短路,我意思是说怎么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是拆下开关管来,保险处接灯泡来判断是前级短 ...

恩  摘掉开关管也可以

网友:
开关管如果坏了就基本上芯片也挂了

网友:
拆掉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是短路,我意思是说怎么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是拆下开关管来,保险处接灯泡来判断是前级短 ...

真正的后级短路,是不会烧保险的。

网友D:
割铜线 把后级断了  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割铜线 把后级断了  测

割哪个地方的铜线测? 这是这个电路图,把哪里断开?

网友:
把后级整流管拆了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这个保险都烧了,基本问题还是在前面,好好查一下吧

网友:
烧保险很好查,,,,,400v大电容两脚短路为   整流桥 开关管坏             400v不短路只有整流桥坏,,,,,,,开关管拆了不会短路的话。。。开关管和控制IC基本同时坏    很好判定的,,,,,,,,,,,,,,,,,开关管坏的话3个脚基本都是全短路,

网友:
把开关关拆下来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管击穿,然后这样的情况IC也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把开关管拆下,保险接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接灯泡 ,灯泡常亮
请教:保险接个什么样的灯泡?

网友:
一般电容鼓包 和开关管

网友:
这个好修 一般都秒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是前级故障,如开关管击穿,大电容短路,整流桥烧坏等。

网友(2017-01-08):
烧保险很好查,,,,,400v大电容两脚短路为 整流桥 开关管坏 400v不短路只有整流桥坏,,,,,,,开关管拆了不会短路的话。。。开关管和控制IC基本同时坏 很好判定的,,,,,,,,,,,,,,,,,开关管坏的话3个脚基本都是全短路,这个总结的好

网友:
把开关拆下来

网友:
这样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