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 大问题

楼主(2016-12-08):
H61M-D2P-B3 风扇转三秒就停 反复重启 重启第四次可以亮到logo 然后又重启 双BIOS 都刷过 干过桥 求思路 求通病
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电压不对、信号不对、USB检测不对都会重启或掉电的,还是检查检查吧

网友:
重点还是看看BIOS 检测电压

网友:
多注意IO那边的几个基准电压检测引脚。看看是否符合常理。

网友:
cpu供电查查

网友:
这样的 只能在重启的四次之内 来查哪里不正常了 这样的肯定要从头开查 供电 时钟 复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