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sonic 海韵 65W 工控机电源

楼主(2016-12-08):
这个电源是 一个电子厂的客户 拿来的 工控机上边用的
之前好好的 就不开机了
怀疑是电源的问题  说修下看看的

查下是海韵的电源
输出5v 12v -5v -12v

之前也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清灰 拆解

保险测试未断 好的
一级EMI

310v 整流滤波 大电容 未鼓包

后级输出电容 未发现鼓包

拆解 初级部分
MOS管

SEC 三星的

网友:
楼主快更新啊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先得研究下  结构

网友B:
上传了这么多东西,分也没少挣,可没有什么维修过程呀,

网友C:
这贴有火的希望,先占个位置,

98年底出的玩意现在才坏,质量真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传了这么多东西,分也没少挣,可没有什么维修过程呀,

主要是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新手嘛 技术不行 先研究下

网友:
如果这些东西都没坏,不出所料必定是哪一颗电容怀孕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贴有火的希望,先占个位置,

98年底出的玩意现在才坏,质量真不错,

海韵 也是国际电源 大厂 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个电容还是不明显的怀孕,需要拆下来量才能确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海韵 也是国际电源 大厂 看来质量还是可以的

海韵名气没台达,光宝,全汉,康舒那么响,质量是蛮好的

海韵的做工较好,用料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网友E:
楼主好像是只管拆和拍照、不管修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还是不明显的怀孕,需要拆下来量才能确定

是指哪个电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韵名气没台达,光宝,全汉,康舒那么响,质量是蛮好的

海韵的做工较好,用料稍微差那么一点点。

估计是 台达 排名第一 其次光宝 下边全汉 康舒
海韵可以看到零售的
台达 光宝 康舒 都是代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像是只管拆和拍照、不管修理呀

新手技术不行啊
先拆 了解下结构  研究下 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F:
如果要换小东西还能买到这样的零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贴有火的希望,先占个位置,

98年底出的玩意现在才坏,质量真不错,

支持质量很过硬呀,不常见.............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技术不行啊
先拆 了解下结构  研究下 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这电源好像是AT电源,没有待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新手技术不行啊
先拆 了解下结构  研究下 看看能不能修

楼主过谦了,分享精神可嘉.........

网友G:
也想知道,没看到有鼓的.........

网友H:
辛苦了 加分鼓励下

网友I:
12V 5V这个电源很普通的  可以直接换个普通电源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换小东西还能买到这样的零件?

是指 什么小东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质量很过硬呀,不常见.............

以前的东西质量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电源好像是AT电源,没有待机.........

是的 没有待机 AT 电源 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过谦了,分享精神可嘉.........

技术不行呢 以前都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不了解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想知道,没看到有鼓的.........

大概也没有看见 电容 有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辛苦了 加分鼓励下

多谢支持 练练手 了解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V 5V这个电源很普通的  可以直接换个普通电源代换

是的 实在找个电源 改 还得早期的电源 才有-5V  现在都没有了

网友:
查初级部分
查PWM 小板
发现7脚 断线

PWM 标示3882

参照KA3882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先得研究下  结构

开始修这种电源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贴有火的希望,先占个位置,

98年底出的玩意现在才坏,质量真不错,

这个电源看样子质量不错,还有专门的保护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2V 5V这个电源很普通的  可以直接换个普通电源代换

工控机电源不能用普通电源代替

网友K:
不用拆这么多?如拆下的元件都没坏,可能是电容问题,3882芯片没有供电,换C9电容试试看,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开始修这种电源了?

没事 练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源看样子质量不错,还有专门的保护芯片

是的 以前的东西 价格高 质量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工控机电源不能用普通电源代替

这个好像不算工控机电源
是一个检测机器上边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用拆这么多?如拆下的元件都没坏,可能是电容问题,3882芯片没有供电,换C9电容试试看,是最简单的方法。

估计这个电源 不好搞 没3882 这个芯片 代换测试

网友C:
我手上好像有个这样的电源,应该是20针的AT电源,带有白线-5V的,

打开看过,5V整流管很大的那种(开关管13009的那种尺寸),12V和3V就是常见的标准,

自己加装了4针,搞成24针的ATX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好像有个这样的电源,应该是20针的AT电源,带有白线-5V的,

打开看过,5V整流管很大的那种(开关 ...

这个不太一样

网友C:
接口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找到合适功能的,功率足够大的电源改不就行了,

你到底是修了赚钱还是练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接口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找到合适功能的,功率足够大的电源改不就行了,

你到底是修了赚钱还是练手 ...

是的 找不到一样只有改了
肯定想 修好了 挣钱了
这个电源 主要没见过 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找不到一样只有改了
肯定想 修好了 挣钱了
这个电源 主要没见过 不一定能修好

没烧件就先查一遍板子,看焊盘有没有出现裂纹的情况,焊盘上锡太薄太少的,板子有无腐蚀点,最后不行就换电容,

换电容看经验,先换控制级的,再换供电级的,我都这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烧件就先查一遍板子,看焊盘有没有出现裂纹的情况,焊盘上锡太薄太少的,板子有无腐蚀点,最后不行就换 ...

哦 多谢指点 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用拆这么多?如拆下的元件都没坏,可能是电容问题,3882芯片没有供电,换C9电容试试看,是最简单的方法。

3882与3842通用吧,某宝上也有卖的,不过工业产品最好用原装配件。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算工控机电源
是一个检测机器上边用的

如果不是用的工控机的上的话,那个3882用3842代换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个电源 不好搞 没3882 这个芯片 代换测试

某宝上的388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1113-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有代换的例子。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不用拆这么多?如拆下的元件都没坏,可能是电容问题,3882芯片没有供电,换C9电容试试看,是最简单的方法。

384X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启动电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接口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找到合适功能的,功率足够大的电源改不就行了,

你到底是修了赚钱还是练手 ...

楼主是想练手,以他的水平,修这个电源是很容易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是用的工控机的上的话,那个3882用3842代换就行了,

这个3882  没遇到过 不知道用3842 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某宝上的3882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81113-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有代换的例子。

多谢指点 找个3842 上午带换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384X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启动电容了

7脚供电的 滤波电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想练手,以他的水平,修这个电源是很容易的。

这个结构的电源 以前没弄过 研究下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辛苦了,学习了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3882  没遇到过 不知道用3842 行不行

看过前的例子,他们说是可以

网友J:
引用 网友A:
7脚供电的 滤波电容吗

就是那个电容,遇到好几块电源都是个50伏22uf的电容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的电源 以前没弄过 研究下看看的

是啊,就应该修修这种电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找个3842 上午带换下看看

看了引脚功能都是一样的,网上说可以,这边也找到例子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 没有待机 AT 电源 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估计是95年左右的产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接口不一样有什么关系,只要你找到合适功能的,功率足够大的电源改不就行了,

你到底是修了赚钱还是练手 ...

标准的AT 电源接口..........

网友M:
这种没什么出奇的,以前有过三个这种接头的AT电源,用自锁式电源开关控制通电的,大多是用WIN95系统的,被我拆了作备件,那时候的电源零件质量不错(主要是当时电脑很贵,材料用足)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过前的例子,他们说是可以

看来 按得来测试 下看看
关键是现在不确实 就是3882  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就是那个电容,遇到好几块电源都是个50伏22uf的电容坏了

看来这个电容 引起的问题 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就应该修修这种电源

是的 正在研究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了引脚功能都是一样的,网上说可以,这边也找到例子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按还得拍下 这个电源的3882 的线路和KA3882的做个对比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估计是95年左右的产品.....

北边PCB 怎么写的是92 难道是92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标准的AT 电源接口..........

这个真没见过 看来很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M:
这种没什么出奇的,以前有过三个这种接头的AT电源,用自锁式电源开关控制通电的,大多是用WIN95系统的, ...

是的 就是控制220v 输入 控制电源输出
这样的电源估计和适配器是一样的 通电就输出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按还得拍下 这个电源的3882 的线路和KA3882的做个对比看看

是啊,可以多买几块,留着备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北边PCB 怎么写的是92 难道是92年

差不多该报废了,已经2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啊,可以多买几块,留着备用

关键 不能确定 这个芯片 就是3882 还得确定 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差不多该报废了,已经20多年了

以前的 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
启动电阻 连接220v

电容容量 正常

电阻阻值正常

查6环电阻

阻值正常

网友J:
那个12欧的电阻精度真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个12欧的电阻精度真高啊

第一次见到6环的电阻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6环的电阻

看来这电源真不错。修好后可要收费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来这电源真不错。修好后可要收费高点。

主要是 对这种的结构 没搞过 可能修不好了

网友:
这都能整  膜拜

网友:
没事练练手 研究下的

网友:
取下 3882 可见PCB 一道烧黑的痕迹

确定3882 已挂

网友A:
引用 网友N:
辛苦了楼主    加分

多谢支持 没事研究下的

网友:
电阻的 最后一环金色在头部  引脚的外圈

测试阻值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北边PCB 怎么写的是92 难道是92年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这宝贝最早是98年年底生产并出厂的东西,因为主变压器和电感线圈分别标注的是9851和9845字样,9851===98年51周,9845===98年45周

只要是正品元件,一般其丝印第1行都是具体型号(执行的是国家标准或为品牌厂家代工时使用的特殊厂标),第2行才会标注生产周期和生产代码,

你说的92年只是这东西是厂家在92年9.26正式确定并执行的内部技术标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这宝贝最早是98年年底生产并出厂的东西,因为主变压器和电感线圈分别标注的是9851和98 ...

多谢指点 解释的 这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点 解释的 这么详细

认真检查下焊点,要是氧化严重+上锡过少过薄的话,就不值得修了,

输出端的电解电容上,标注了--9709---也是生产周期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认真检查下焊点,要是氧化严重+上锡过少过薄的话,就不值得修了,

输出端的电解电容上,标注了--9709- ...

发现这个电源 元件脚都剪的非常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个电源 元件脚都剪的非常短

怀疑假焊的就加锡重焊一遍,

人工剪脚后确实是把元件的引脚剪的短了些,本身机器插件时对元件的引脚也管控的严了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见过 看来很老了

确实很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电容 引起的问题 很多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的 就是控制220v 输入 控制电源输出
这样的电源估计和适配器是一样的 通电就输出了

AT电源的开关是控制220V的通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看来这电源真不错。修好后可要收费高点。

高收费估计很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 对这种的结构 没搞过 可能修不好了

没问题,楼主搞定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假焊的就加锡重焊一遍,

人工剪脚后确实是把元件的引脚剪的短了些,本身机器插件时对元件的引脚也 ...

哦 这是人工剪的 看来脚短点 还是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看来 这个电容容易坏 别人遇到的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AT电源的开关是控制220V的通断..........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收费估计很难.............

是的 那么老的机子 还不一定能修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没问题,楼主搞定应该可以...............

现在 准备找个3842 换上去看看 情况

网友A:
用毛刷沾洗板水 刷下板子
就把PCB板子刷断裂了

看来这电源 报废了 没搞头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J:
那个12欧的电阻精度真高啊

要拿高位表测了才知道精度高不高。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用毛刷沾洗板水 刷下板子
就把PCB板子刷断裂了

这下悲剧了。楼主刷这个可以换个牙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这下悲剧了。楼主刷这个可以换个牙刷

是的 PCB 小板太脆了 刷下就刷断裂了
还好不是什么好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毛刷沾洗板水 刷下板子
就把PCB板子刷断裂了

你太厉害了,这也能搞断掉,

以前的电子产品,生产时所用到的助焊剂好,腐蚀也小,抗氧化能力强,脏了用刷子刷刷灰尘就行,没必要用化学品(洗板水,酒精之类的)去弄

好的,纯的洗板水腐蚀性强,缩短主板的寿命,用差的,不纯的洗板水不把板子洗干净的话还会漏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O:
要拿高位表测了才知道精度高不高。

那就要用到电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太厉害了,这也能搞断掉,

以前的电子产品,生产时所用到的助焊剂好,腐蚀也小,抗氧化能力强,脏了 ...

但是 不清理干净 不好看家 铜箔走线的
刷的 就断了
新手没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就要用到电桥了

电桥 就没必要了吧 狠贵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多谢支持 没事研究下的

就该研究这种电源了,atx电源没什么可研究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很负责的告诉你,你这宝贝最早是98年年底生产并出厂的东西,因为主变压器和电感线圈分别标注的是9851和98 ...

内行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实很老了..........

有高手看明白了,是98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 准备找个3842 换上去看看 情况

换上试过没?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用毛刷沾洗板水 刷下板子
就把PCB板子刷断裂了

楼主怎么弄成这样了?看来是生气了,把气都撒在了电源身上。用胶粘吧,粘过以后再飞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是的 PCB 小板太脆了 刷下就刷断裂了
还好不是什么好电源

用胶粘过以后再飞线,好像还坏了一个电容。那个电容只能换了,胶粘上不管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桥 就没必要了吧 狠贵的

一般的对电阻的精度要求不高,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P:
修工控设备利润还是挺可观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就该研究这种电源了,atx电源没什么可研究了。

ATX 电源怎么会 没有什么研究的呢
好点的 大几百的 上千的 大功率的 电源 还是很复杂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内行就是不一样。

他是在工厂 呆了好多年的高手

网友A:
PWM 小板 高断裂了 没搞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怎么弄成这样了?看来是生气了,把气都撒在了电源身上。用胶粘吧,粘过以后再飞线。

这个 没有必要了
电源也了解结构了 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TX 电源怎么会 没有什么研究的呢
好点的 大几百的 上千的 大功率的 电源 还是很复杂

500瓦以上的电源可以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用胶粘过以后再飞线,好像还坏了一个电容。那个电容只能换了,胶粘上不管用。

不高了
这样高的吗 估计会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对电阻的精度要求不高,万用表就可以了。

除非是精密电阻需要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工控设备利润还是挺可观的

技术要求很高 新手水平 不行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他是在工厂 呆了好多年的高手

看来他是工作多年的老工程师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PWM 小板 高断裂了 没搞头了

用胶粘一下,然后再飞线,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ATX 电源怎么会 没有什么研究的呢
好点的 大几百的 上千的 大功率的 电源 还是很复杂

也可以研究一下新型的LLC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J:
500瓦以上的电源可以研究

就是啊 价格很高  也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他是工作多年的老工程师了

是的 他在帖子里边说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用胶粘一下,然后再飞线,应该能修好的。

估计这样 就算高了 也不太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也可以研究一下新型的LLC电源。

这样的 电源 比较少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价格很高  也很复杂

是的。现在新电源用的都是贴片元件,两面都有,还有好多东西不认识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 电源 比较少见

目前还没见到过实物。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样 就算高了 也不太稳定

先修一下试试。关键是那个电容 ,不知多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不高了
这样高的吗 估计会也不好弄

上次在论坛里见到有人修笔记本时在主板上掏了一洞,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的。现在新电源用的都是贴片元件,两面都有,还有好多东西不认识的。

要不价格那么高 做工肯定好的 好多芯片 都比较新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目前还没见到过实物。

按上次 遇到个TT 的 30块钱 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先修一下试试。关键是那个电容 ,不知多大的。

所以就不搞了 没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上次 遇到个TT 的 30块钱 收的

那可是个好东西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上次在论坛里见到有人修笔记本时在主板上掏了一洞,就修好了

那是高手中的高手  笔记本 PCB 是多层的 得补线

网友:
收电子垃圾的 好不愿意卖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手中的高手  笔记本 PCB 是多层的 得补线

笔记本主板一般6层的,你那个板就两层,应该不难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所以就不搞了 没意义了

那就留着当料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笔记本主板一般6层的,你那个板就两层,应该不难

也就是单层了 主要不好 补线啊 水平 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就留着当料板吧

只能这样了 本来想换3842 试试 结果板子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单层了 主要不好 补线啊 水平 不行

上次有个台达的atx电源,线路板中间摔断了,光耦也断了,拿胶粘了一下,还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样了 本来想换3842 试试 结果板子断了

你用的力也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次有个台达的atx电源,线路板中间摔断了,光耦也断了,拿胶粘了一下,还能用。

这样 可能会 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用的力也太大了

是的 刷子 刷就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价格很高  也很复杂

还有就是都是多层板结构很紧凑

网友A:
引用 网友O:
还有就是都是多层板结构很紧凑

估计这样的电源 就很难高 技术要求高

网友Q:
楼主这电源小白也没有见过,资料好全,有时间细看,我的级低但分还是要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这电源小白也没有见过,资料好全,有时间细看,我的级低但分还是要加的

多谢支持 都 是小白 学习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样的电源 就很难高 技术要求高

那东西换个电容都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东西换个电容都麻烦

是的 电容都是贴片的 都需要技术

网友:
和客户谈好 看能不能改个电源

百度搜索AT电源

对比电源 输出接口 一样的

拆除电源输出线

决定找个ATX小电源改下

拆除电源输出线

不知道这样改是否可行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没见过这样的电源
新手嘛 技术不行 先研究下

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被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什么问题,说出来大家一起研究被

技术不行啊 就上来请教的

网友:
加装EMI 部分的 扼流电感

加装后级5V  12V 输出的电感

把原电源的输出线 焊接好

5V SB 3.3V 焊盘空

PSON  黑色地线  用两根根线 引出

加电测试
短接引出的 PSON 和地线
风扇转动正常
各路输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