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不触发

楼主(2016-12-08):
此机为一修机现查得问题是EC85脚复位电压为0伏换过EC还是低电夺EC供电正常,不知道此EC为NPCE885LA0DX要什么条件才会拉高EC复位为高电压

网友:
EC_RST?由外部电路产生 外围正常 ??

网友:
外围就一个电阻直连的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