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独显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2-08):
   接到本本,上电按开关无反应,裸板测试,发现无公共点电压,PQ35控制级为高电平,此mos为P沟道导致后 续无电压,经查背面6脚电源芯片Q2的2脚和3脚阻值只有5欧姆,后来用手摸发现PQ50发烫,换掉PQ50,Q2的2脚3脚阻值变成4百多,上电测试,触发跳边,上屏亮机    ~~~~~附有图纸在上面可以参考,表达能力不怎么样,大家参考下

网友A:
有的这种直接放CMOS电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这种直接放CMOS电就能好

是的,有遇到好几部是放电行,不触发放电也是这款机器的通病来着

网友:
是通病吗,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