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41M REV1.0 通病维修

楼主(2016-12-08):
一块联想L-G41M REV1.0 故障不跑码测量全部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正常 后发现主板背面断线 这是CPU跟北桥相连的数据线断了 这断线是通病来的我修过3片这样的板都是这里断了 要认真看才看得到就一个黑点然后用刀片刮一下就看到断线了 另外附上图纸分享给大家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IG41M

网友:
和楼主一样  修了很多断线的

网友:
....     上次有片没修好给扔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碰到这种主板,我就看你帖子,白捡钱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现在的G41还修呀?如果碰上这种可能就捡便宜,如果是其他问题,修了也不值几个钱吧

网友:
修到过好多G31T-LM 背面断线的 ,G41的联想板子断线的修到的少

网友:
G41现在还很值钱.废板还卖三四十.

网友:
这样的故障   如果是第一次修得话  可有得修了

网友A:
G41 现在废板价都要40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 现在废板价都要40块了.

40? 你收吗

网友:
我在闲鱼里面看到的ID:tb6245155_2012 收40元

网友:
哪位大神能说一下,断线的原因啊

网友:
G41应该南桥坏了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