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5的响3声维修

楼主(2016-12-08):
收到一台E455的机器,机器是客户自行拆机换电池造成不显示,开机报3响。插键盘,灯是亮的。看电流也是到了应该显的了。怀疑是屏烧了,拆A壳发现这种屏是特殊的小接口屏,手上没有这种屏,只能先看看主板了。找到这种板的图纸,找到屏接口,19V,3V都 正常。12脚的APU_EDP_PWM没有电压,先测试下,直接断开从7脚的+LCDVDD_CON接个电压过来。没显,还是报3响。手上没有这种屏可以换来试,又确定不了是不是板坏了。一时没招。只好先放一放了。晚上想想,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上网去下了一个,刷了。还是报3声,显示是暗屏,看到了联想的LOGO.心里一小激动。12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还是从7脚拉电压过来,正常显示了。12脚的APU_EDP_PWM是从CPU过来的,量QC5的2脚,没电压出来,RC32一头对地阻值偏小,应该CPU损坏了。板载的CPU没换了,先就这样装机测试下了,都正常,就是调不了亮度。

网友:
这能用的长吗

网友A:
显示以后报警声音没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以后报警声音没有了吧

暗屏时有报警,接了个电压过去显示正常就不报了

网友:
应该是没拔电池拔插了屏线

网友:
不错,问题暂时解决了,,

网友:
现在AMD的CPU坏的还真多

网友:
还好没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只是不能调节一样没反应

网友:
正在找这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