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年A1465 鼠标乱跳

楼主(2016-12-08):
    今天修到一台A1465鼠标乱跳  换了触摸也不行  后来换了SMC解决  遇到 的注意一下

网友:
smc应该就是io吧

网友:
应该是IO问题

网友:
恩,就是所谓的IO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SMC 很少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苹果比较麻烦,SMC都带程序的,要找一样的料板拆件

网友:
smc是买的剪板还是新的

网友:
买二手板修

网友:
遇到过几次都是换触摸好滴还好没有遇到IO坏的

网友:
苹果的就是洋气,,叫smc

网友:
控制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遇到,先收藏个

网友:
感谢分享 苹果的本子 必须要原装拆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