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30P DAOLZ5MB8D0主板BIOS

楼主(2016-12-08):
U330P DAOLZ5MB8D0主板合成BIOS解决开机慢,亲测好用

网友:
感谢楼主。正修到一台机器。内存进水了,换了内存还不行。刷个BIOS看下

网友A:
进水再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再BIOS坏的可能性不大吧

不知道啊,问题是主板上就2处发白的,洗干净了主板一点问题没有。就是内存有一个颗粒里面很明显。换了个内存还是不亮。

网友:
   有没有验证BIOS是好的

网友:
       正好需要  给个回复

网友:
好用  以前开机掉电  刷好了   开机速度很快

网友:
这个是合成的,就是解决开机慢的

网友(2017-02-24):
用上了 谢谢 我的是开机不显 刷好了

网友(2017-04-10):
正需要,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机器修好!

网友:
刷了不行,是不是I3 和I5 的BIOS是有区别的,我的是I3 CPU主板

网友:
你的可能本来就不是BIOS坏吧

网友:
试试,下了几个刷了显示慢 ,一会回复

网友:
OK显示快, 等下测试好功能回复

网友:
测试完毕,OK

网友(2017-05-29):
正在修这台机器,下载了试试

网友:
下载好几个的不行,谢谢你的

网友(2017-07-17):
已经验证过,也是论坛下的,很慢,下载这个之后正常,秒显

网友:
我也正需要,下了,先试后再评价……。

网友(2018-08-11):
好用!亮机快,之前刷了个十几秒才亮机。谢谢!

网友(2018-11-23):
我的屏闪不显示,刷了之后好使,开机很快

网友(2021-03-16):
屏闪不显示刷了开机很快

网友(2022-03-20):
我这里有一台,待机电流0.006A,触发至0.06A掉电,刷了好几个BIOS都没用,要换思路了。

网友(2023-05-06):
4200U的机器好用,谢谢了

网友(2024-03-10):
这个BIOS是好的,开机也快,我的之前是开机不显示屏幕闪一下不亮,刷了就好了,i5-4210u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