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关于rt8120a 7脚

楼主(2016-12-08):
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们关于rt8120a  7脚电压是由内部产生还是外部提供的,,,我看了下PDF好像是内部产生的,,  ,,

网友A:
它内部有个VREF,因此即可以外力提供,也可以内部提供。不过有ABCD4个型号划分,其中AC是0.6V的基准电压,BD是0.8V的基准电压。一般这个7脚低于0.4V之后,芯片关闭,不再工作。

网友B:
内部产生的,想让它关闭,就把它拉低

网友C:
三极管上的EN  有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内部有个VREF,因此即可以外力提供,也可以内部提供。不过有ABCD4个型号划分,其中AC是0.6V的基准电压,B ...

我这板子是内存不出供电,,7脚有1.7的电压,,,就是不出供电,,,然后我飞个5V给他,供电突高突低,反馈电阻变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内部产生的,想让它关闭,就把它拉低

我的是内存不出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上的EN  有电压没有

三极管子我拿掉了,,电压1.7  但是芯片还是没输出,,飞个五V强开,电压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子我拿掉了,,电压1.7  但是芯片还是没输出,,飞个五V强开,电压不稳

换一个 试试

网友:
换了四五个了,,实在没招才上基地求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内存不出供电

那你这个脚,实际是什么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这个脚,实际是什么电平

1.7V  ,有时会跳变,,,周围没有短路,芯片换了四五个了,郁闷

网友C:
你是什么主板 这跟 上电时序有关系  7脚 别的条件满足了才开启7脚 PWM 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主板 这跟 上电时序有关系  7脚 别的条件满足了才开启7脚 PWM 才工作

昂达h61     .............

网友:
还有大神在吗,,又碰到个8120a不输出的了,,,7脚电压

网友E:
可能还有其它影响的吧 比如电容不正常也会的 RT8120 ABCD要分清楚不能完全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能还有其它影响的吧 比如电容不正常也会的 RT8120 ABCD要分清楚不能完全代换的

是的,,我所知道的,应该是a 型不能互换,,,BCDH都可以互换吧

网友F:
A可以用C 代换  ,B可以和 D代换,,,  AC 的 EN为 0.6V, BD为 0.8V。。。。。。。。。。。。。。

网友:
引用 网友F:
A可以用C 代换  ,B可以和 D代换,,,  AC 的 EN为 0.6V, BD为 0.8V。。。。。。。。。。。。。。

哈哈,果然是专家,这你都摸清楚了,,,多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G:
应该看看反馈脚和io直接连接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看看反馈脚和io直接连接的电阻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错你的意思,是不是内存FB 脚也有经过IO